手册
S7-300连线问题

楼主(2013-04-21):
7-300想把程序拷贝下来,连接编程电缆时出现下面问题,不知是编程电缆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求指点。我用的是USB-MPI.

网友A:
您的电缆的驱动装了吗?
尹

网友B:
是的,即便线缆有问题,接口设置内起码的设置内容要有

网友C:
没有选择相应的接口,或者没有安装完整驱动。

网友D:
.恩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E:
装一下USB电缆驱动

网友F:
装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