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设计

楼主(2013-04-22):
设计一个用工作台载重10KG的物体在120mm距离来回运动,一个来回用时0.4秒,1天运行12小时,用伺服加滚珠丝杆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丝杠要选型, 也可以用同步轮驱动同步带

网友B:
同步带就可以了,可以节省点成本

网友C:
应该不可以。太快了。大家注意看一下,人家说是一个来回。

网友D:
可以选直线电机
wananjushi

网友E:
有没有精度要求?如果有精度要求一定要选丝杆+伺服电机或者直线电机,如果没有精度要求可以用同步带的。具体的需求可以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F:
可以啊 丝杆导程加大 20+

楼主:
精度有一定要求,0.1mm,这个速度12小时不到丝杆会不会报废了?

网友E:
我们有成熟的应用,只要丝杆的质量没有问题,一般2-3年是可以的。

网友G:
0.4秒一个来回也就是从启动加速再减速走完120mm停止只有0.2秒的时间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而且是载重10KG,不停的往复……

网友H:
这样干脆用曲轴连杆!!!!
下载积分:+5(jxh668) 赞

网友E:
我们最快可以做到0.1秒一个起停。0.2秒走120MM一个起停,肯定没有问题的。负载10KG。我们有成熟的技术方案。

网友E:
是垂直运动还是水平运动?普通的伺服电机+联轴器+轴承+伺服,是很容易坏的,我们的伺服电机是直接驱动丝杆的,不需要联轴器和轴承的。丝杆是固定不动的。效率高,精度高,寿命长等有优点。

网友I:
都这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