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接线端子安装时由于线缆的不正确使用可能会引起压接不合格,纳川电气此文给大家分析发生此类情况的原因及其相应的处理办法.

松散的线芯
如果所有线芯没有完全封闭于导体压接区,压接件的强度和电流负载能力都会大幅降低。要获得良好的压接,您必须满足制造商指定的压接高度。如果并非所有线芯都对压接高度以及压接强度起到作用,那么压接件的性能将无法达到规定要求。
一般来说,松散线芯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只需重新收拢线缆成束,然后插入进行压接的接线端子中。如果从线缆上剥下绝缘层是单独的操作过程,在处理或集束过程中可能会不小心将线芯分离。使用剥线并保持工艺去除绝缘层,这样绝缘套并没有完全从线缆上去除,直至准备用端子压接在线缆上,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小线芯松散问题问题。
剥线长度过短
如果剥线长度过短,或者线缆没有完全插入导体压接区,端接可能不能达到规定的拉拔力,因为线缆与端子之间的金属间接触减少了。线缆的剥线长度过短(注意绝缘层处于正确位置),伸出导体压接区前部的距离无法获得要求的一个线缆外径。
解决方法很简单:增大剥线设备的剥线长度至该端子的规定值。
线缆插入过深
与过短的剥线长度相关的另一个压接问题,出现在线缆插入压接区过深的情况下。绝缘层向前过深地插入绝缘压接区,导体伸出至过渡区。在实际应用中,这可能引起三种失效模式。其中两种是由于导体压接区中金属间接触减少,使得额定电流和线缆拉拔力降低。金属与塑料的接触没有金属间接触牢固,而且它不导电。
第三种失效模式在接线端子接合时可能出现。如果线缆伸出至过渡区过深,插针端子的尖端碰撞上线缆,可能会阻止接线端子完全就位,或者可能导致插针或插孔端子弯曲。这种情况称为端子碰撞。
在极端情况下,即使端子在外壳内完全就位,但是会被推出外壳背部。要解决这个问题,确认没有使用过大的力将线缆插入压接机而使之越过压接机的线缆止口,或者调节线缆止口的位置使之正确地轴向定位已剥皮的线缆。

经过上诉的了解,相信大家都线缆引起的端子压接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了,只要在安装的时候细致一些,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的。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