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方向反了,能不能掉抑换电机主线?

楼主(2013-04-22):
能的话会不会影响控制?

网友A:
不能。改一下正反转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指令或者参数改变电机转向就行了。

网友C:
你应该先看看普通电机和伺服电话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网友D:
接线反了会报错的。

网友E:
多看伺服资料

网友F:
可以的
wananjushi

网友G:
不可以的,伺服电机的相序接错了会飞车的或者不转。

网友H:
不可以的

网友I:
不可以,报错的

网友J:
同意 不可以的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K:
伺服电机接线是唯一对应,接错会报警!修改指令或者伺服参数可以改

网友L:
修改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或者修改程序,不按顺序接线伺服电机不转和发热

网友M:
会报警哟,这是常识呀!

网友N:
伺服电机还用得着换线?

网友O:
不可以,伺服不是感应电机,永磁,也不是想你想想的那样,他有严格的磁场变化要求,也就是三根线电流组合变化。换了后会造成飞车或者其他不正常现象,继而出现报错。参数里有一个参数是该方向的,具体参数看你的驱动器

网友P:
应该是报错的,换一下指令试试吧,只有实践才知道,其他说了没有用

网友Q:
似乎不能调换主线,说明数上有写,就没有这样试过——欢迎实验
我都是改变脉冲的正负,用的是定位指令

网友R:
如果你想冒险的话就可以试试,到时候不把你的机器撞的稀巴烂才怪,我见过一个电工就是这样做的,结果那台机器撞机了,夹具报废。那个兄弟也被开掉了。

网友S:
伺服电机U,V,W只有一种严格对应驱动器U.V.W接法,改变旋转方向需要改变输入指令,不象普通三相电机反个相可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T:
直流伺服可以

网友U:
肯定不行啦

网友V:
不可以改变伺服器输出线位置, 可以改输入线的位置来实现正反转。 可我有个台达伺服电机,我想把电机上下调个位置,也就是反转了, 是定位用的。 改了伺服器里的 P1-47 通道 里的0点复位方向,结时机没法复位, 在复位时用金属感应了0位传感器,再手动上下动作,反的, 没用。想改接线又没有电路图, 只有伺服的手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型号 ASDA-AB

网友W:
当然不行了.伺服电机的相序接错了会飞车的或者不转。有些牌子的伺服会报错.有些不报

网友X:
不可以的,那是有相序的

网友Y:
接错线会报警的!

网友Z:
不可以,调线的话会引起马达抖动。加不了速和报警,要调参数

网友U:
我也认为是不可以 的!

网友AA:
你在搞笑在? 伺服器和电机的先是对应相接的 千万不能接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