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电机的脉冲当量和电子齿轮比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22):
今天同事问我一个问题,一下子就懵了。
同样是发脉冲让伺服电机运行的单位,为什么驱动器既有脉冲当量(细分)也有电子齿轮比,他们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QQ:569456723

网友A:
呵呵,精度要求不同时的电子齿轮设定也不同,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B:
完全不同的概念。脉冲当量是系统的控制精度,而电子齿轮比是实现控制精度的转换工具,
也就是:电子齿轮比=伺服编码器分辨率/(系统转一圈距离或角度/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