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RT.请问d8140和d834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8140是Y0的脉冲数

网友B:
编号D8140

◆名称输出至FNC57(PLSY),FNC59(PLSR)Y000的脉冲数累计(低位)

◆详细内容
·存储输出至PLSY,PLSR指令的Y000的脉冲数累计(低位)或使用定位指令时的当前值地址(低位)。

◆适用CPU无法使用FX0(S)、FX0N、FX1、FX2(C)
编号D8340

◆名称用于Y000的当前值寄存器(低位)

◆详细内容
·作为用于Y000的当前值寄存器(低位)运行。

·初始值:0
◆适用CPU无法使用FX0(S)、FX0N、FX1、FX1S、FX1N(C)、FX2(C)、FX2N(C)

网友C:
要先说是什么PLC的D8140,和什么PLC的D8340

网友D:
还是多查查手册。

网友E(2013-10-11):
D8140用于1N
D8340用于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