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大家个问题,关于正负极控制问题

楼主(2013-04-22):
厂里有台设备上面的一个直流电机阀门,这个电机阀门里面有个24V电机带动叶片上下,控制器就给直流电机阀门两根线,正极和负极,上下控制时就是控制器给正反信号,现在电机坏了不好配,想改成气缸上下我想用DC24V电压正负极控制电磁阀的,比如正极和负极接电磁阀往上工作,负极和正极接电磁阀往下工作,请问用什么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反正转电路,照搬过来就能用

网友B:
直接电磁阀通电断电就可可实现你的上下动作了,不必正负极控制。

网友C:
电磁阀通电开断电关啊。

楼主:
厂里有台设备上面的一个直流电机阀门,这个电机阀门里面有个24V电机带动叶片上下,控制器就给直流电机阀门两根线,正极和负极,上下控制时就是控制器给正反信号,现在电机坏了不好配,想改成气缸上下

网友D:
电磁阀直接供24V气缸工作(升出)反之不供24V(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