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这个程序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PLC的Y0有脉冲输出,但是步进电机不转,不知道程序里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多多指点,谢谢大家。长度设定D132最大值50000。
附件: 定长裁断PLC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223

网友A:
PLC 有脉冲输出,应该是线路和步进驱动的问题!

楼主:
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关电重新送电又恢复正常了,我在想是不是计算部分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
是不是用PLSR这个指令更适合呢

网友B:
不明白程式中的算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步进马达驱动两个滚筒拉材料,滚筒的周长是500毫米,设定长度的单位是毫米,到了设定值,步进马达停下来,Y4,Y5,驱动气缸动作,然后步进马达又继续工作

网友C:
程序里可否在加一个数值到达自动复位

楼主:
已经有到设定值就自动复位,M8029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