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接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4-22):
为什么我用ABZ相接到X0高速计数器c235没反应,
我用 A接到X0 B接到X1 Z接到X4高速计数器c251还是没有反应 用的是欧姆龙的编码器,有3个输入线 2根电源线 和一根不知道什么线
求解释
另外,是不是理论上只要编码器旋转,C235就应该开始计数
求一个具体的接线方法和编程

网友A:
你的高速计数器置位了没有哦大哥

网友B:
PLCnpN接法,s/s接24v编码器要用NPN 集电极开路输出,先去掉z相。棕色+ 蓝色-

网友C:
A接X0,棕接24+,蓝接0V,24+和S/S连起来,程序写
LD M8000
OUT C235 K99999
END
24+和S/S连起来的意思是不是要外接一个开关电源的24V?
能不能直用PLC的 24V?

网友D:
楼上师傅正解

网友E:
高手回答的都简洁有力

网友D:
直接用24V内置电源,不需要外接电源,除非你还用很多传感器都要24V供电
有4个接近开关,一个编码器,2台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