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旋转方向如何设置

楼主(2013-04-22):
如题,调整台达饲服(A系列)旋转方向应该修改驱动器哪个参数,谢谢!
谢谢各高手,已解决,调整P1-01值100或0来改变方向,跟松下的不一样,松下的是0或1改变

网友A:
你在论坛中下载专区下载A系列说明书,上面说的清清楚楚!!!

网友B:
p1-00

楼主:
谢谢,已解决是P1-01,设置成0或100改变方向

网友C:
我的是ASDA-AB 的,不知能否实现反转? 我先是在P1-47里改了0点方向没用, P1-01只改了0到3试过。 没行。

网友C:
P1-00里面,参数 12 和112 切换更改就实现正反转了。 必须是在OFF 状态下, 我是拍下急停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