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MR-C40A 控制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3-04-22):
各位师傅,麻烦指导一下,是MR-C40A 伺服器控制的伺服电机安装位置我给掉了个,再开机就不能复位0点了, 此马达驱动一个模具, 边上有2个上下限位与一个0位的传感 器, 我不知道如何设置给反一下, 我把别的设备上的已经反过来的伺服器与马达都拆过来对换过没用。

网友A:
改一下驱动器电机旋转方向 调一下2个上下限位开关信号线就OK

楼主:
传感器上下限位位置我对换过的。 马达和驱动器也都对换过的啊。 另一台就是好的,这一台就不好。 该正转它就反转。

楼主:
分享一下, 我搞好了, 就是将伺服器的CH1通道上的边接线的, 7、8 两脚和9、10两引脚对换位置,就完成正反转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