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线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伺服电机有三根线对应接伺服驱动器的U,V,W三个端子,还有二根是接热保护。不明白了,还有6根小线接二根电源线,不知这6根小线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们传授。

网友A:
没错 6根小线应该是编码器的线 编码器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增量式编码 二是绝对式编码 驱动器侧 1.2脚是±5v电压 3.4脚不用 5.6脚是信号线一个输出一个反馈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编码器的信号线

楼主:
从电机定子上引出的6根线,编码器有专门的线接编码器

网友C:
6根小线应该是编码器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