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控制要求是这样的,输送带传送工件,当工件经过检测传感器,到达某一固定位置时,电磁阀(传感器在电磁阀的前面)开始动作,工件尾部超出这个位置时,电磁阀停止。输送带电机有一个与其同轴连接的增量编码器,我知道工件的位移可以由编码器和检测传感器配合计算出来。我程序思路是这样编写的,当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瞬时,记录下当前高数计数值,假如高数计数的地址为:ID1000,存放记录的地址是DB20.DBD24,然后判断(PID1000-DB20.DBD24)*脉冲当量>=检测传感器与电磁阀之间的距离,如果结果为真,电磁阀就动作。当(PID1000-DB20.DBD24)*脉冲当量>=检测传感器与电磁阀之间的距离+工件长度,电磁阀复位。我困惑的是,因为输送带一直是运动的,这样高数计数器有可能会溢出。小弟刚毕业出来工作。哪位大哥帮小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输送电机不能停吗?如果不能停止的话,可以在检测到物件时把所采集的脉冲清0,在物件离开时取脉冲,取中间值,增量值不要一直采集,不知道可行不,以前我们做的都是电机可以随时停止的

楼主:
电机在生产肯定不能停的,如果在检测到物件时把所采集的脉冲清0,在物件离开时取脉冲, 这样只能计算出物件的长度,但是该物件的位移又如何计算,况且,输送带不止一个物件,而是一连串有间隔的。我觉的要在检测传感器与电磁阀中间根据实际容纳的最大工件量,在数据块上保留这些工件的位移信息,工件的长度,这样才能达到控制要求,在生产时电机一直在转动的,高速计数应该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溢出,如果每隔一段时间把高速计数值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保存起来再清零,但这样,工件的位置有可能会出差偏差。所以才上来问下哪位高手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参考我的回帖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楼主:
上楼的,你回复的帖子这么多,不好找啊,能否辛苦解答下,谢谢!

楼主:
如果电磁阀一复位就将高速计数器清零,那后面紧接的工件的位置不就乱了吗?输送链是一直不断地将工件输送过来的,如果工件之间的距离隔的很大的,用这个方法可以,但是实际工件挨得挺密的,传感器与电磁阀之间是有多个工件的,用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吧

网友C:
什么东西啊,先谢谢

网友D:
你可以利用增量编码器计数出输送的线速度,再用传感器与时间的配合完成电磁阀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