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我有一台FX3U的PLC 和一个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现要求伺服电机送3次料,第一固定送4公分,第二次送D0公分,第三次送D1公分,D0和D1分别是自己设定值
哪么程序是否是下面这样的   问题重点在于高速计数器和编码器的接线方式

LD X1
MOV K4 D2                                                                                                    LD X1
MUL D2 K1024(脉冲数) D3                                                                                                    MOV K4 D2
OUT C235 D3                               第一次送料                                                                                                    MUL D2 K1024(脉冲数) D3
                                                                                                    OUT C235 D3
LD x2                                                                                                    .
mul d0 k1024(脉冲数)D4         第二次送料                                                                      .
out c236 d4                                                                                                    out c235 d4
                                                                                                    .
ld x3                                                                                                    .
mul d1 k1024(脉冲数) d5       第三次送料                                                                                                    out c235 d5    能否想这样写 求指教,还
out c237 d5                                                                                                    有编码器A B Z   相相                                                                                                    的接线方式
是不是3次送料需要3个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能不能只用1个,如C235只用这一个计数器,
但是只用这一个的话又会造成双线圈输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算万分严格的,是否考虑不需要编码器,只用伺服电机?

小弟没做过类似项目纯属建议
请高手指点,如何用伺服器控制?

网友B:
引用楼主270429890于2013-04-22 22:19发表的 求解一个抓狂的问题 :
我有一台FX3U的PLC 和一个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现要求伺服电机送3次料,第一固定送4公分,第二次送D0公分,第三次送D1公分,D0和D1分别是自己设定值
哪么程序是否是下面这样的   问题重点在于高速计数器和编码器的接线方式

LD X1
MOV K4 D2                                                                                                    LD X1

这个真不是问题,台果你稍微懂一点电子的话
如果这都不懂就不要编程了,机械这东西关系到人命的
请高手明示

网友C:
你这不就是走三段距离吗,简单的问题搞得太复杂,有点画蛇沃足。

网友B:
欧姆龙的编码器一般是6线的,+24V 0V A B Z A接X0 B 接X1  编程时用C251就行了
如果编码器输出的是差分+24v 0v A+ A- B+ B- Z+ Z-就要用TTL转HTL转换器

网友B:
编码器一圈的脉冲就是伺服一圈的脉冲,将距离换算成脉冲量
定位用DDRVA D100 K1000 Y0 Y1
如将4公分换算成脉冲量是 10000存到D20    D0距离换算成脉冲量是2000存到D22    D1的距离转换成脉冲量存到 d24
定位数据传送条件  ld m0 dmov d20 d100
                                  ld m1  dmov  d22  d100
                                  ld m2   dmov   d24    d100
定位启动       ld m10  DDRVA D100 K1000 Y0 Y1                k1000是频率自己改
请问 你用了DDRVA指令后移动了这么多距离,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回到原点? FX3U的PLC
  • 下载积分:+5(catfree)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用一个高速计数器计编码器的脉冲数,再用比较指令即可,不用搞3个高速计数器
    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E:
    我不懂!!学习
    jianming

网友F:
    又不是高精度要求,既然用了伺服又何必加编码器,画蛇添足了

网友B:
    回原点DDRVA K0 K1000 Y0 Y1
    原点搜索 zrn   k5000 k1000 x0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