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急)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4-23):
现在有一台伺服电机做水平左右运动,回完原点后点启动电机从右边的原点向左运行,到达设定的脉冲后向右运行至原点,再向左运行。来回运行,可用了一段时间后每次回零脉冲时都在原点前提前到零脉冲位置,一个来回提前大概5MM。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前些时间有个客户遇到类似问题。伺服往返很多次后,产生一定误差。
后来他是这样解决的:
1,PLC到伺服之间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2,PLC接地,伺服驱动器接地。
就这样简单。

网友B:
如果每次也是5MM的话,是回零点滑块没做好

网友C:
1、保证剔除干扰源
2、保证机械部件可靠
3、以上都保证了,伺服是闭环,没有丢步这种可能,所以只能分析是给伺服的信号出问题;如果不是干扰,那就是你发出的脉冲不对称。可以相信你的脉冲数程序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是不是方向信号输出滞后脉冲信号输出呢?你可以斟酌一下。

网友D:
这个我做过,各种屏蔽都不大好用,最好回来的时候再回一下零吧

网友E:
把间隙补偿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F:
如果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那肯定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