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电源可以任意接三相或单相吗?

楼主(2013-04-23):
看到手册里写的是MR-J3-10B~MR-J3-70B之间的驱动器可以接3相或单相220V电源,还是不太敢接。请教是否任意接,还是需要区分3相跟单相的型号?

网友A:
单相220V,要接在L1 L2上 (700W以内伺服可以这样接)
3相220V,就接在L1,L2,L3上

网友B:
不能,要按说明书上来接,要不就报警

网友C:
说明书都说了,还怕啊。注意电压是200-230VAC。
J2 J4等1000W的说明书是三相200-230,我用单相220V电压工作很正常。
说明书也不能全信,可以变通的。

网友D:
可以同板主所說
變頻器或MR-J系列含以上在70A以下可以接單相可是要看負載率如負載在70%以下可以,如負載過大建議依說明書為準或是夠買單相機種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

网友E:
支持一楼说的。。。

网友F:
支持一楼所说的,我公司原装的日本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