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D70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现在用QD70控制电动缸,电动缸和定位模块之间只接了2个脉冲,其他像近点狗之类的信号都没接,脉冲所需要的24V也有了,程序里面设定好速度之类的参数之后,激活Y18,JOG启动,此时模块面板上第一个轴的RUN灯是绿色常亮,把当前速度值刷新到D4000,速度值和设定的一样但是电动缸不动,此时用示波器测量脉冲输出,发现没有脉冲。
请教各位,是不是我漏了什么步骤没做导致没输出?判断模块是否正常运行要看什么状态?

网友A:
速度 加减速时间都有吗?
参考图片

楼主:
已经在主楼贴上试验程序,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网友B:
我用过QD70P8模块,有现成的程序 需要:QQ:52622933

网友C(2013-07-25):
那些U*/G*,这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