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错误

楼主(2013-04-23):
今天第一次用欧姆龙plc
写了两条简单的指令,提示有错误,大家帮着看一下,错误在哪里?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两个输出不要再同一个步内。分开就行了。

网友B:
正如版主所说。
欧姆龙的就这样,习惯就好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1楼回答正确,将第二个输出拷贝到下一步里就OK .

网友E:
分立的两段程序,要另起一段。

网友F:
把光标定位到I0.02的位置,点鼠标右键,然后选择“折分条”。

网友G:
楼上说得对j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