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启动那种方法成本低,效果好

楼主(2013-04-23):
要启动250KW电机,有正反转,采用哪种方法比较好,之前用过自耦降压启动,但成本有些高,大家有没有好的提议,谢谢

网友A:
变频好一点,安全,可靠

网友B:
软启动啊

网友C:
变频可靠安全

网友D: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正反转,星三角足矣。

网友E:
有正反转,可以考虑变频器

网友F:
自耦的你都嫌价高,干脆直接启动算了,楼上那些用变频的完全是故意陷害楼主,楼主的老板可买不起300KW的变频器
下载积分:+2(xuanyao) 热心助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耦的你都嫌价高,干脆直接启动算了,楼上那些用变频的完全是故意陷害楼主,楼主的老板可买不起300KW的变频器
同意楼上所说,要是自耦降压启动都嫌成本高的话,目前其他的方法你的老板也不会接受,能用得起这么大的电机怎么就不舍得卖一套好的启动设备,饮鸩止渴呀。

网友H:
嘿嘿,直接启动成本最低。再不行就直接用刀闸控制——让那些嫌成本高的人去操作。

网友I:
如果是停机下正反转,交流电机就用变频器,直流电机就用590。
如果要便宜就像楼上说的直接用刀闸控制,不过可能没有人敢控制。

网友J:
我这里是用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K:
吊机那种串电阻片,分级降压

网友L:
自耦降压启动成本最便宜

网友M:
批评太多设想太少,如何能推动科技发展?
下载积分:+5(gaoz) 从这个回答上,看出性格 ..

网友F:
液体电阻启动,这套设备也不便宜,是高压电机用的,楼主的老板还是舍不得投资

网友N:
星三角启动

网友O:
可以考虑机械软启动 用液压控制 比变频成本低一般左右

网友P:
用132KW的软启动器,按三角接法启动最可靠经济。

网友Q:
250KW 还是自藕启动好些,比星三角启动电流低。价格便宜简单。
这个都嫌价格高,那不要用这么大功率算了费电啊,呵呵。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嘿嘿,直接启动成本最低。再不行就直接用刀闸控制——让那些嫌成本高的人去操作。
要不就干脆比用了哈

网友S:
四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T:
星三角成本也很高,需要三个大功率交流接触器,带正反转的话需要四个交流接触器,还有时间继电器,我觉得最好就是直接启动,装一个电力电容器就地补偿,用两个DW15-630断路器直接启动,加按钮3000多块钱拿下。

网友U:
软启动器

网友V:
引用楼主剑舞天涯之梦于2013-04-23 11:05发表的 大功率电机启动那种方法成本低,效果好 :
要启动250KW电机,有正反转,采用哪种方法比较好,之前用过自耦降压启动,但成本有些高,大家有没有好的提议,谢谢

确实是250;自耦降压启动,还觉得成本有些高;我感觉老板给你的工资是考虑再三;估计老板会心疼几个月;可以这么说;这个自耦降压启动;成本应该是相当低的了;4个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也要好几千;这种铁公鸡老板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