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松下伺服报警输出可以设置成常开的吗?

楼主(2013-04-23):
请教高手,松下A4伺服报警可以设置成常开的吗?也就是说报警才有输出,现在是驱动器报警就切断输出,谢谢!

网友A:
这个手册上有呀,好像模认是常闭哟,有的不能更改设置的呀
下载积分:+1(enemy365) 真诚感谢!

网友B(2013-07-07):
楼主:报警设置为常闭是出于安全考虑的,电器件输出都为常闭,如光电保护,因为如为常开的话,电源线断电或输出线断系统检测为正常,就会很危险!
下载积分:+1(enemy365) 真诚感谢!

网友C:
楼主:报警设置为常闭是出于安全考虑的,电器件输出都为常闭,如光电保护,因为如为常开的话,电源线断电或输出线断系统检测为正常,就会很危险!
同意,我用的设备伺服驱动器上电较慢开机有误报警,后来在PLC加了个延时,总之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吧
下载积分:+1(enemy365)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