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问下,PLC报警程序你们怎么写了

楼主(2013-04-23):
一个气缸上面,两个磁性开关,一个电磁阀输出,用PLC简单的报警程序,大家怎么编的

网友A:
一个是动作异常,前进或者后退,在正常时间内没有触发相应的开关,报警
二是 LS异常,2个开关同时ON 或者2个开关在多久时间都都没ON.

网友B:
你想怎么报警? 是一定时间感应器没感应?还是?

楼主:
是想 ,有好的办法,因为现在外边气缸太多了 ,报警要写的吓人。

网友C:
我用方法跟1楼的一样,气缸多点就多写点,看着都一样的程序写着没意思,其实一下就写完了

网友D:
正常做设备的报警都是要写的

网友E:
如果要想把程序写得精简,得下点功夫。如果你监控的气缸很多,不建议你一个气缸一段程序。

网友F:
气缸的报警,我一般都写,前进超时,后退超时,,,,

网友G:
没见到写实例的呀,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H:
一楼的另外再加上前进或后退到位后的磁性开关应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