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PLC指令记忆

楼主(2013-04-23):
各位大侠,由于PLC指令太多了。我只能记住常用的。在看别人的程序或自己写程序的时候感觉一下想不起来用那些指令。就是运用不灵活。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1.人脑不是电脑,要记住所有指令(不同牌号的PLC还有所不同)几乎不可能,也没必要。
2.但对编程手册看一遍是不够的,至少要通读三遍以上,不是要记住所有指令,而是要了解这些指令有那些功能,今后在工作中碰到问题时能联想到某个功能也许可解决此问题,再重点读此指令。带着问题看手册更有效率,也记得住。
3.看别人程序,碰到不熟悉的指令,就马上去查手册,加强对此指令的理解。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好人!

网友B:
一个项目,控制要求出来了,在你脑子里要用的指令就己经知道了!

网友C:
把经常用的指令记住就行,因为太多了,还有要实现同一目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D:
只要记常用的就可以了不认识的查手册
jxh668

网友E:
要用才去认真读一下

网友F:
多用指令慢慢基本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