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zc777123231

楼主(2013-04-23):
zczc777

网友A:
只有上帝和你自己知道D0的值是多少,联机监控就看出来了,晕

楼主:
D0的值为1,为什么再次调用不会往上加。

网友B:
调用的时候,M0的上升沿已超过时间了,子程序M0不能用上升沿。

网友C:
M0首次为ON时,执行P0程序,此时子程序中M0状态也是由OFF变为ON,所以D0会加一没有问题;
当M0变为OFF时,不再调用P0程序,关键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子程序中M0上升沿状态还保持为ON不会变(虽然三菱上升沿只需要一个元件,但为了判断ON/OFF状态的变化,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隐藏位作为之前状态的辨识);
当M0再次为ON时,再次调用P0程序,执行M0上升沿时,因M0状态并无OFF到ON的变化,所以INC指令并未执行,D0保持为1,不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