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最近有台机器程序有点麻烦?初稿大概有5300步,信捷XC3-24mt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手册上也没说最大容量是几千步?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A:
程序容量128K

网友B:
手册上也没说最大容量是几千步?

这东西都是在选型手册上的吧??????????????????????

网友C:
5300步,程序容量倒是没有问题,关键是程序的复杂程度,XC3浮点运算速度非常慢,如果有较多的浮点运算,建议需要时执行,缩短扫描周期。要是不需要扩展模块的话,建议用XC2,运算速度比XC3快很多。
  •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D:
    下载程序进去的时候就有提示容量有多少了。有个容量百分比的 ,容量大了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00步,程序容量倒是没有问题,关键是程序的复杂程度,XC3浮点运算速度非常慢,如果有较多的浮点运算,建议需要时执行,缩短扫描周期。要是不需要扩展模块的话,建议用XC2,运算速度比XC3快很多。

    浮点指令不超过10个,应该不会太慢,主要是担心程序太大,超出了允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