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种电磁阀

楼主(2013-04-23):
对电磁阀不了解,只知道大概参数,麻烦大家推荐一个质量好的,进口的也行,最好有型号。
介质:氮气OR 氧气
接线方式:引线
控制方式:开关量控制 常开型(断电为打开)
电源电压:DC12V DC24 AC36 AC220均可
连接方式:丝扣 (DN50)
泄露量:0泄露

网友A:
去卖电磁阀的地方,一说就行了,

网友B:
估计要个普通的两位三通的电磁阀就可以了,但线圈,断电回到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