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的局部变量怎么理解啊?本人初学,请指教!

楼主(2013-04-23):
这个程序中的局部变量怎么理解啊?本人初学,请指教!不知道前面的条件表达了什么意义?
Alarm_System V4_3.rar

网友A:
局部变量 就是局部能用啊 不象I Q M 全局都可以使用
局部仅限于 子程序 和 中断 中使用 你就把它想象成 M 就可以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图片中所示的程序中,比如LB6>LB1,这个比较在程序中怎么理解?为什么要比较这两个变量,写出这个总是有其意义的对吧?

楼主:
是不是我描述的问题不够精确还是大家觉得太简单了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