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爱默生PLC编程软件,创建新工程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3):
爱默生PLC编程软件,创建新工程失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但以前装三菱的也出现过新建工程不成功,那是因为整个软件没有完全安装引起的,你再看看,或者装低版本和高版本的看看
祝你好运

楼主:
安装了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情况。另外发现C盘的安装文件中,lib的文件夹中是空白的,哪位安装过这个软件?

网友B(2013-12-04):
你 的系统是不是GHOST的,我以前用过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

网友B:
刚才又特意在W7里面装了也没有问题。

楼主:
电脑系统文件少了某个文件,要重装系统。

网友C:
没用过
天行健

楼主:
可能使缺了这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