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段怎么转成三菱程序~~

楼主(2013-04-23):
描述:第一段
描述:第二段
BCD码怎么都弄不好~~~~

网友A:
OMRON老系列的,三菱的都有对应指令的。直接对照指令编写就行了,三菱也有递加或者递减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RON老系列的,三菱的都有对应指令的。直接对照指令编写就行了,三菱也有递加或者递减指令的。
谢版主指点!

网友B:
OMRON还没有接触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