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roface 出現和PLC異常錯誤

楼主(2013-04-23):
请教一个问题,一天机台正常报警,消除警报时发现屏内有几个部件缺失,因为此前对该屏加一个了多语言切换的更改,担心是否有改错的地方,就将原先的画面重新上载到GP,发现还是有部件不显示,并且GP报警:RECEIVE DATA ERROR(02:FD),后发现如果我将自己的编程线插到连接了PLC的PC上就OK了,就能正常使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PLC是松下的。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A:
部件缺失 如果是纶维纶通的,通常是通迅是断
看你描述的情况应该也是通迅中断,但是应该有提示的呀!·

楼主:
我也覺得是通訊的問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設定錯誤,因為我把別的同型號機台的屏拿過用就沒有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