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欧姆龙cx-one问题?

楼主(2013-04-24):
请问老师们就是我用的是欧姆龙cx-one9.0的软件,然后就是能在触摸屏上直接用这款软件吗?cx-designer这是不是就是触摸屏的那个软件的意思呢?谢谢!

网友A:
目前CX-ONE还没有到9.0版本的。

楼主:
有啊 ;version9.0,这个不是吗?

网友B:
cx-ONE4.0 CX-Programmer9.3应经有了,电驴网有。

网友C:
是触摸屏软件,9.3早就有了,我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D:
CXONE目前最高4.27.CX-Programmer目前最高9.4

网友E:
cx-designer是用来进行触摸屏编程的软件,编好程序后下载至触摸屏,即可在触摸屏上运行,欧姆龙不同型号的触摸屏所用的编程软件有所不同,比如NB系列的触摸屏,用的编程软件是NB-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