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DABS指令问题,不明白。请教,一直没解决 。

楼主(2013-04-24):
[DABS X002 Y004 D8142]
X002 是放大器给出信号 绝对位置----
X2具体是放大器的什么信号传送到PLC的,是放大器哪个端子输出,是脉冲还是开关信号?X002在断开的情况下D8142是不是读不了脉冲?
Y004 是放大器输入信号
启动伺服 D8142-记录当前脉冲----
D8142是对应Y1的,不是Y4呀,可以任意指定??就算D8142读出数据,这个数据是当前位置到原点零点之间PLC发的脉冲数吗,不可能是编码器反馈来的吧,迷惑呀?

楼主:
急等解决!!!!11

网友A:
这个一直也不明白,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数据传输,类似通讯,单你指定的输出Y给了伺服信号以后,伺服会发出一串脉冲信号,这段信号通过通过PLC内部的解码转换成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现在的位置数据。不知道我这么以为对不对哈
上百度查了一天,也查不出个名堂,没办法。
下载积分:+1(g073545) 谢谢,上百度查也查不出 ..

网友B:
我也没有用.顶

网友C(2013-11-10):
你的Y4是伺服器SON信号
轴锁

网友C:
你用绝对位置试一下
把D8142 改成D8350
对应Y1

网友D:
ABS是伺服放大器发来的伺服电机位置,D8042是PLC发的脉冲个数,多看编程手册。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