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ID控温过冲问题

楼主(2013-04-24):
两项380V的加热丝,功率9000W这样,加温对象为油,设定温度为140,一般情况在油冷的情况下开机加热,温度会升到190度,然后就慢慢回到140度,这种情况只是在油在常温的加热到最大温度的时候发生,稳定之后就在正负0.5度这样,是不是PID参数没有调好?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分析一下,到140了固带继电器已经没有输出了,难道是发热功率太大了,

网友A:
用PID控制温度有些滞后性,可以把P调大,D调小,需要现场反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