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请教300程序FB1和FC1里都是什么意思完全的搞不懂
附件: S7-300除尘器模板.rar (242 K) 下载次数:187

楼主:
      T     #tempdint1
      L     #addr
      T     #tempdint2
      A     #value
      =     M [#tempdint2]
      L     #tempdint1
      SET
      SAVE
FC1里的程序段1

网友A:
感觉像是从数据到地址转换的程序。可能描述的不是很准确

楼主:
下面是FB1里的程序段

楼主:
程序段1
  O     #AlwaysOn
      ON    #AlwaysOn
      =     L     17.0
      A     L     17.0
      BLD   102
      =     #AlwaysOn
      A     L     17.0
      AN    #AlwaysOn
      =     #AlwaysOff
程序段2
   A     #Run
      JC    Run
程序段3
   O(
      L     #s_Rooms
      L     L#0
      <=D
      )
      O(
      L     #s_Valves
      L     L#0
      <=D
      )
      SAVE
      BEC
程序段4
      A     #AlwaysOff
      =     #s_RunPrevStatus
      =     #s_RunUpEdge
      =     #T1PrevStatus
      =     #T1FallEdge
      =     #T2PrevStatus
      =     #T2FallEdge
      =     #T3PrevStatus
      =     #T3FallEdge
      =     #T4PrevStatus
      =     #T4FallEdge
      =     #T5PrevStatus
      =     #T5FallEdge
      =     #T6PrevStatus
      =     #T6FallEdge
程序段5
      A     #AlwaysOn
      R     T      1
      R     T      2
      R     T      3
      R     T      4
      R     T      5
      R     T      6
程序段6
       A(
      L     0
      T     #RoomNo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0
      T     #ValveNo
_001: NOP   0
程序段7
     L     #s_Rooms
      T     #index
      NOP   0
程序段8
    ClrR: A     #AlwaysOff
      =     L     17.0
      BLD   103
      A(
      A(
      L     #index
      L     L#1
      -D
      T     #index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2
      L     #s_RoomStartAddr
      L     #index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02: A     BR
      )
      JNB   _003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03: NOP   0
程序段9
      L     #index
      L     L#0
      >D
      JC    ClrR
程序段10
      L     #s_Valves
      T     #index
      NOP   0
程序段11
ClrV: A     #AlwaysOff
      =     L     17.0
      BLD   103
      A(
      A(
      L     #index
      L     L#1
      -D
      T     #index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4
      L     #s_ValveStartAddr
      L     #index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04: A     BR
      )
      JNB   _005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05: NOP   0
程序段12
     L     #index
      L     L#0
      >D
      JC    ClrV
程序段13
     A(
      L     L#0
      T     #s_Rooms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6
      L     L#0
      T     #s_Valves
_006: NOP   0
程序段14
      A     #AlwaysOn
      SAVE
      BEC
程序段15
   Run:  A     #Run
      FP    #s_RunPrevStatus
      =     #s_RunUpEdge
程序段16
    AN    #s_RunUpEdge
      JC    SRun
程序段17
     A     #AlwaysOff
      =     #T1PrevStatus
      =     #T1FallEdge
      =     #T2PrevStatus
      =     #T2FallEdge
      =     #T3PrevStatus
      =     #T3FallEdge
      =     #T4PrevStatus
      =     #T4FallEdge
      =     #T5PrevStatus
      =     #T5FallEdge
      =     #T6PrevStatus
      =     #T6FallEdge
程序段18
     A(
      A(
      L     #LiftValveCloseTime
      T     #s_LiftValveCloseTime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7
      L     #LiftVavleOpenTime
      T     #s_LiftVavleOpenTime
      SET
      SAVE
      CLR
_007: A     BR
      )
      JNB   _008
      L     #RoomIntervalTime
      T     #s_RoomIntervalTime
_008: NOP   0
程序段19
      A(
      A(
      L     #ValveIntervalTime
      T     #s_ValveIntervalTime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9
      L     #CycleTime
      T     #s_CycleTime
      SET
      SAVE
      CLR
_009: A     BR
      )
      JNB   _00a
      L     #PulseTime
      T     #s_PulseTime
_00a: NOP   0
程序段20
      A(
      L     #Rooms
      T     #s_Rooms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b
      L     #Valves
      T     #s_Valves
_00b: NOP   0
程序段21
      A(
      L     #RoomStartAddr
      T     #s_RoomStartAddr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c
      L     #ValveStartAddr
      T     #s_ValveStartAddr
_00c: NOP   0
程序段22
     A(
      L     0
      T     #RoomNo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d
      L     0
      T     #ValveNo
_00d: NOP   0
程序段23
     L     #s_Rooms
      T     #index
      NOP   0
程序段24
  CLRR: A     #AlwaysOff
      =     L     17.0
      BLD   103
      A(
      A(
      L     #index
      L     L#1
      -D
      T     #index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e
      L     #s_RoomStartAddr
      L     #index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0e: A     BR
      )
      JNB   _00f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0f: NOP   0
程序段25
     L     #index
      L     L#0
      >D
      JC    CLRR
程序段26
     L     #s_Valves
      T     #index
      NOP   0
程序段27
   CLRV: A     #AlwaysOff
      =     L     17.0
      BLD   103
      A(
      A(
      L     #index
      L     L#1
      -D
      T     #index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10
      L     #s_ValveStartAddr
      L     #index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10: A     BR
      )
      JNB   _011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11: NOP   0
程序段28
     L     #index
      L     L#0
      >D
      JC    CLRV
程序段29
   SRun: O     #s_RunUpEdge
      O     #T5FallEdge
      O     #T6FallEdge
      =     #tempbool
程序段30
     A     #tempbool
      L     #s_LiftValveCloseTime
      SE    T      1
程序段31
     A     T      1
      FN    #T1PrevStatus
      =     #T1FallEdge
程序段32
       A     #AlwaysOn
      =     L     17.0
      BLD   103
      A(
      A     #tempbool
      JNB   _012
      L     #s_RoomStartAddr
      L     #RoomNo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12: A     BR
      )
      JNB   _013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13: NOP   0
程序段33
      O     #T1FallEdge
      O     #T3FallEdge
      L     #s_PulseTime
      SE    T      2
程序段34
     A     T      2
      =     L     17.0
      BLD   103
      A(
      A     #AlwaysOn
      JNB   _014
      L     #s_ValveStartAddr
      L     #ValveNo
      +D
      T     #tempdint2
      AN    OV
      SAVE
      CLR
_014: A     BR
      )
      JNB   _015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2
       value:=L17.0
_015: NOP   0
程序段35
    A     T      2
      FN    #T2PrevStatus
      =     #T2FallEdge
程序段36
     L     #s_Valves
      L     L#1
      -D
      T     #tempdint1
      NOP   0
程序段37
    L     #ValveNo
      L     #tempdint1
      <>D
      =     #tempbool
程序段38
     A     #tempbool
      A     #T2FallEdge
      L     #s_ValveIntervalTime
      SE    T      3
程序段39
      A     T      3
      FN    #T3PrevStatus
      =     #T3FallEdge
程序段40
    A     #tempbool
      A     #T2FallEdge
      JNB   _016
      L     #ValveNo
      L     L#1
      +D
      T     #ValveNo
_016: NOP   0
程序段41
      AN    #tempbool
      A     #T2FallEdge
      L     #s_LiftVavleOpenTime
      SE    T      4
程序段42
     A     T      4
      FN    #T4PrevStatus
      =     #T4FallEdge
程序段43
       A     #T4FallEdge
      JNB   _017
      L     L#0
      T     #ValveNo
_017: NOP   0
程序段44
      A     #AlwaysOff
      =     L     17.0
      BLD   103
      A(
      A     #T4FallEdge
      JNB   _018
      L     #s_RoomStartAddr
      L     #RoomNo
      +D
      T     #tempdint1
      AN    OV
      SAVE
      CLR
_018: A     BR
      )
      JNB   _019
      CALL  "SetBitValue"
       addr :=#tempdint1
       value:=L17.0
_019: NOP   0
程序段45
     L     #s_Rooms
      L     L#1
      -D
      T     #tempdint1
      NOP   0
程序段46
     L     #RoomNo
      L     #tempdint1
      <>D
      =     #tempbool
程序段47
     A     #tempbool
      A     #T4FallEdge
      L     #s_RoomIntervalTime
      SE    T      5
程序段48
     A     T      5
      FN    #T5PrevStatus
      =     #T5FallEdge
程序段49
     A     #tempbool
      A     #T4FallEdge
      JNB   _01a
      L     #RoomNo
      L     L#1
      +D
      T     #RoomNo
_01a: NOP   0
程序段50
       AN    #tempbool
      A     #T4FallEdge
      L     #s_RoomIntervalTime
      SE    T      6
程序段51
      A     T      6
      FN    #T6PrevStatus
      =     #T6FallEdge
程序段52
       AN    #tempbool
      A     #T4FallEdge
      JNB   _01b
      L     L#0
      T     #RoomNo
_01b: NOP   0
程序段53
       A     #AlwaysOn
      SAVE
      BEC

楼主:
求指教求讲解

网友A:
我水平也是有限的,有很多东西也是要学习的。程序已经下载看了。FB1以前是LAD,可能转换一下再看。另外对工艺也不是很明白自己对照工艺 慢慢就会明白的。另外每个程序段上都有注解。你可以根据注解结合工艺了解程序。
  • 下载积分:+2(qisong423) 热心助人!

楼主:
    有能帮助解答的吗,看不太懂

网友B:
    下载看看!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改天回复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