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问各位,您身边有没有发现用LabVIEW做监控画面的多吗?

楼主(2013-04-24):
你的身边有没有见过用LabVIEW做上位机监控的多吗?

网友A:
有,在某实验室见过,但是都是采集模拟量为主。 组态王其实也可以的。呵呵

网友B:
我正在做一个,做了发上来

网友C:
我还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B:
几个开关量的测试,1个条码枪,一个条码打印机2维条码打印,一个数据库,做到一半,还没做完。
下载积分:+5(catfree) 热心助人!

网友D:
想玩玩这个东西 就是没找到软件 出差看了很多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较多,能用数据库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