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出现错误弹出内存不能为written

楼主(2013-04-24):
wincc激活报警记录运行时出现错误,弹出内存不能为written,重新安装了wincc但是还是不能用,请问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这类问题,一般是软件冲突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重装了系统、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