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条形码和plc之间的通信怎么实现?plc对条形码的数据怎么比较?

组态可以控制plc的输入开关量吗?

网友A:
你应该事问条码扫描仪如何和PLC通讯。
一般的条码扫描仪都支持很多种通讯方式,要和PLC通讯需支持RS232格式。将通讯参数喝PLC设为一致,并连接好,然后PLC就只要用通讯接受指令就可以接受扫描得数据。至于数据比较,你先得有条形码原来的数据,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啊。
一般来说,组态或触摸屏等只可以监控PLC得输入点,而不能控制PLC的输入点。
感谢!谢谢!
我做的是西门子200与条形码扫描器的通信,在论坛没找到这方面的应用实例和教程。
能指点一点资料吗?

楼主:
我做的是西门子200与条形码扫描器的通信,在论坛没找到这方面的应用实例和教程。
能指点一点资料吗?

网友B(2021-11-11):
资料与手册: 条码枪-PLC-SQL数据库.rar (1798 K) 下载次数: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