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与多台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4-24):
如题,1台三菱FX3U 系列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需要哪些硬件?如何设置?
3U里有和变频器通讯的专用的指令的,感觉挺方便的。可以用上最好。

网友A:
你用个FX3U-485-BD通讯块,,将最远的变频器上的终端电阻开关设置在100欧姆一侧,三菱F700变频器参数设定,rs-485通信站号,通信速度,通信停止位长度,通信停止位长度,通信奇偶校验的选择,设定通信的等待时间,选择rs-485通信的CR,CF。运行模式,通讯期待模式选择,rs-485通信检查的时间间隔,协议的选择。三菱FX-3U通信指令有IVCK,IVDR,IVRD,IVWR,OVBWR

网友B:
要看你跟什么变频器通讯了啊,加一个485BD 或者ADP就可以了,具体根据距离来定,设置通讯参数,变频器跟PLC要一致就行。3u带了CRC校验,通讯有RTU格式比较好。

网友C:
使用ADP 比較方便, 不用管CRC .讀回也不用再轉換.
但貴多了.

网友D:
通信手册上有例子

网友E:
用adp有硬體上的限制,要小心。
一塊adp模組,只支援16台通訊,而且重點是,它的站號只能抓到16。
自己小心留意。
祝好運。
下载积分:+5(306965344@qq)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3楼说不用关CRC,那发送的数据没有CRC怎么能成功,有没有例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adp有硬體上的限制,要小心。
一塊adp模組,只支援16台通訊,而且重點是,它的站號只能抓到16。
自己小心留意。
祝好運。
不是可以通讯32台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G:
真不好意思,俺不懂

网友H:
FX3U与多台变频通讯,有FX3U-485-BD就OK。
具体编程看FX通信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下载积分:+1(天河刮大风)

网友E:
正確來說
485通訊,可以支援到247台左右,看使用的晶片。
一般認知都是32台。
看你要通訊的設備是什麼協定
用485-bd的話,站號比較沒有限制。
用modbus專用的adp模組,那塊模組有限制,只有16台,而且站號超過16就抓不到了。
差異在485-bd要自己處理crc(這個不難);adp的話幫你處理好了。
3u的專用指令應該只有支援三菱他們家的設備而己。
別家的可能不適用,你要自己看手冊確認一下。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