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求助

楼主(2013-04-24):
我把说明书上的PID程序写入PLC,运行条件成立时看不到输出变化,一直为零。如LD X10 PID D200 D201 D210 D202
D200 写入数字,D201写入数字 D210也写入数字,D202不变化。是什么原因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有没先在程序开始的时候 读取进来 没有读取进来 直接写 好像写不进去吧 再说了PID这些装着都是有自带程序控制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PID.还没有搞 懂

网友C:
PID控制有点难理解,正在学习中

网友D:
把程序以上来看看!要不神知道啊!
jianming

网友E:
因为你参数还没设置好

网友F:
看书,设定值接近目标值时输出才开始变化,这个东西最好是有个简单的模拟,你可以用一个吹风机,加一个热点偶模拟一下,看了输出情况就能知道PID大致是怎么工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