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24):
我用三菱FX2n-485BD与一仪表通信 仪表只有D+与D-两个接线端 RDA与SDA短接连D+,RDB与SDB短接连D-。可每次接收回来的数据都是我发送出去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表是设置跟PLC的通讯格式是一样的吗,如果是写数据的话那么发和收是一样的,吧程序和表说明书放上来看看。

网友B:
这是回波通讯的问题

网友C:
假如发送10个,接收20个。有可能接收到的前10个是发送的,但11~20个有可能是真正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