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求助

楼主(2013-04-24):
如图,怎样在这个与门上再添加一个输入点

网友A:
+ 一个变量 IN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选中要添加的逻辑框,然后左边位逻辑中双击- -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要添加的逻辑框,然后左边位逻辑中双击- -I
十分感谢

网友A:
哦!这是FBD编程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