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反转 ASDA-AB

楼主(2013-04-24):
我有个台达伺服电机,我想把电机上下调个位置,也就是反转了, 是定位用的。 改了伺服器里的 P1-47 通道 里的0点复位方向,结时机没法复位, 在复位时用金属感应了0位传感器,再手动上下动作,反的, 没用。想改接线又没有电路图, 只有伺服的手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型号 ASDA-AB

网友A:
你仔细的看一看手册吧。改P1-00

网友B:
楼上正解,改P1-00。

楼主:
P1-47可以改, 可P1-00 或者P1-01等等我改了没法保存, 改完数再按SET 就跳回去了。 应该不是密码权限的问题吧!

楼主:
已解决!P1-00里面,参数 12 和112 切换更改就实现正反转了。 必须是在OFF 状态下, 我是拍下急停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