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3-04-24):
s7-300的编程电缆怎样确定其已经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可以传输程序了?因为我连上以后STEP 7软件的PLC--上传到PG ,始终是灰色的不可以使用(我打算把300PLC的程序拷到电脑上),是不是PLC--上传到PG 可以点击了就表示编程电缆已连接好了?

网友A:
不是的。首先检查通讯端口设置,是不是设置的正确;如果设置正确,点击上传到PG站点,弹出对话框,设置MPI地址,点View就能看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