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后输出110V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4):
请教各位大虾!多谢!!!!!!海利普1.5KW变频器

网友A:
110V电压是你测量来得还是变频器上读来的?
1.变频器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的
2.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和你设定的频率相关的,当你设定的频率小于50HZ,那么输出电压是低于输入电压的。

网友B:
正常啊,变频器是恒压频比的控制方式,调频的时候同时调压

网友C:
不同的速度(频率)不同的电压。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和你设定的频率相关的,当你设定的频率小于50HZ,那么输出电压是低于输入电压的。

网友E:
我猜你都不知道变频器工作原理!

网友F:
V\F=定值,F设定的小了,V不就小了,不要说110V,就算11V都有可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F=定值,F设定的小了,V不就小了,不要说110V,就算11V都有可能。
正解

网友H:
50hz了嘛
看参数,V/F曲线是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