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3-04-24):
我该什么时候需要调用FB,什么时候需要调用FC?

网友A:
我又找了几台EM231,上电后全是红色的指示灯闪烁,难道都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又找了几台EM231,上电后全是红色的指示灯闪烁,难道都是坏的?
对不起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