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台达plc怎么写段程序控制旋转编程器

楼主(2013-04-24):
我想控制一个旋转编码器当电机正转c235计数器作加脉冲数,反转的时候在原有的脉冲数上在减,怎么写程序呀?拜托各位大侠指点下,有点急!
虚心求教…

网友A:
把编码器的AB相分别接到X0和X1,然后用C251就行了

楼主:
是ES系列的,也是C251吗?
虚心求教…

网友B:
用A B相脉冲才有加减,如果只有一相你就要有正反转信号给PLC,在内部去运算,还是建议用A 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