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我有两台EM231,模拟量输入端不接线,把它和一台224连接,(224里是空白的),然后把模块的M,L+和224的M,L+相连接,通电,一个+24上面的绿色指示灯亮,SF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而另一台则是红灯闪一下就灯就灭,绿灯一直闪烁,请问那台是正常的。模块是EM231AI2RTD.

网友A:
可以看一下 模块手册  有指示灯  所代表的含义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 模块手册  有指示灯  所代表的含义

月泽老师,那里呢找到呀?

网友B:
SF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说明有问题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说明有问题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说明有问题

我又找了几台EM231,都是上电后红色指示灯闪烁,难道都是坏的?

楼主:
我知道了EM231RTD输入端不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