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我用DA模块输出0——10V的模拟量控制一个气动阀,然后气动阀返回了一个1---5V的信号,我通过AD模块采集了这个信号,但是因为他们的模拟电压不一样,我想在触摸屏上使这个信号显示的数值同输出的信号显示的数值一致,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大侠们帮忙下,谢谢!

网友A:
找到输出与反馈的对应关系,
然后加减乘除而已。
对应的关系就是,比如输送10电压,电器比例阀的欺压就是0.9MP,然后反馈回的电压是5伏,然后我要利用这个5伏在触摸屏上显示0.9MP的压力值,这个应该怎么做呢?请多指教。

网友B:
你先要看这个是不是成线性关系,是的话就好说了,你在程序里做一个比例关系运算就可以了啊.
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帮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 找到了输出与反馈的对i应关系,然后把你想要显示的数据,程序上存进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然后触摸屏上,数据显示的单元就用这个数据寄存器,调整里面想要显示的位数就行啦
对应的关系就是,比如输送10电压,电器比例阀的欺压就是0.9MP,然后反馈回的电压是5伏,然后我要利用这个5伏在触摸屏上显示0.9MP的压力值,这个应该怎么做呢?请多指教。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就你那例子 5V对应是0.9MP  把欺压看成是要的Y,电压对应是X  可以得出关系是Y=0.18X,然而AD读取出来在5V电压时数据假设为1000,将AD读取数据设Z,则X=5/1000Z(关系式也可以在对应的AD手册找出设置的对应比例)   这样就得到了,程序上读取AD数值,相应计算一下,就得到了要显示的欺压Y,把数据存入一个数据寄存器比如用D300 ;在触摸品上的设置数据显示中 元件现在D300  位数自己选  这样在触摸品上就可以看到对应的欺压了  希望可以对你有用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