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价格

楼主(2013-04-25):
大家早上好:请问一套三菱PLC加信捷触摸屏控制一台300T的压铸机的程序一般多少钱? 大概一共在800-1000步左右?不带模拟量。

网友A:
说的不清楚,这个要知道一套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多少个点?带不带模拟量后者伺服,这个很重要

网友C:
800-1000有点少了!压注机一般都二十来三十个点的,如果只有十来个点就是800-1000了

网友D:
800-1000 太少了吧!比较简单的程序都不止这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