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各位伺服大哥,帮小弟个忙,伺服刚刚入手,有些疑惑,希望大哥们给我个解答,谢谢了!
    台达DVP-40EH00T2,台达伺服B2系列
  1、Yo的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为On,我可不可以用M1029信号去执行其他装置的动作,有个疑惑就是:PLC的脉冲发送完成了,伺服也就对应执行完毕?这里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我还看到伺服上有个TPOS信号(目标位置到达信号),是伺服输出的,用这个信号相对会好一些吧?当伺服停止转动时 目标位置到达信号一直处于On状态,那我该怎么使用这个信号?
  2、该型号的回原点指令ZRN S1 S2 S3 D1(S1回原点速度,S2过DOG的寸动速度,S3是DOG信号,D1是脉冲输出装置),那是不是不能用伺服编码器Z相信号了,用Z相找原点是不是和PLC支持的指令相关?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ZRN 是没有搜索原点的功能的,也没有需要用到Z相零点信号。
ZRN通过找DOG近点信号来回原点

网友B:
时间差可以忽略不计,脉冲完后,M1029,是保持1,你用M1029去关闭你Y0开关,他自动复位是0,就可以再次启动Y0
那假设一种情况,如果机械方面把电机卡住了,PLC脉冲早已发完,而电机根本不会到位,这样的话那不是很危险!!
请问一下,您在做系统的时候是通过M1029来驱动下一个装置的吗?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