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台达DVP40EH00T2 ,台达B2伺服驱动器ASD-B2-0121-B,电机ECMA-C20401ES,台达触摸屏是在线模拟的
   编码器16W线,齿轮比160/1 ,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当PLC只发一路脉冲的时候,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和PLC实际发送的脉冲数完全吻合,如果PLC同时发送两路脉冲时(另外一路脉冲输出口 接步进或者不接),并且方向信号不接通,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总是比PLC实际发送的脉冲数少2个,每次转都少2个脉冲;当方向信号接通时,不管转动停止多少次,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和PLC实际发送的脉冲数相等。
  试了很多次,还是找不到原因,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谢谢了!!

楼主:
浏览了这么多次,没人顶,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脉冲,方向线有的是什么线?

楼主:
现在放在桌子上模拟一下,没用屏蔽线就普通单股铜丝线,怀疑干扰问题?那我只接一路脉冲,另外一路脉冲悬空不接,这样发送两路脉冲的时候也会少脉冲

网友B:
是脉冲加方向还是差分双脉冲呢?
没冲加方向,方向信号不接通的时候才会丢脉冲,如果方向信号接通了,就不会丢脉冲

网友C:
方向信号是否接到扩展输出上?
没有,CH0(Y0脉冲、Y1方向),CH1(Y2脉冲、Y3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脉冲加方向还是差分双脉冲呢?

正反转时中间有没有延时!
没有,直接驱动的

网友D: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不管怎样发脉冲它都是只少两个的话,那就是对的啊,只要在我们想要跑的脉冲+2个就好啦。
如果改变电子齿轮比后,少脉冲数也会相应的变化